求助:计算水流量

楼主(2018-04-15):
一款柱塞泵,其增压后产生30MPA的压力,介质为水,出水口的孔径为φ1.2mm,就这2个数据可否可以知道每分钟的流量是多少?出水口的压力还有多少?出水口为普通直口,材料普通不锈钢。想知道上面这2个数据如果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希望社友指正,不胜感激

楼主:
好久没有回来,一回来就又带着问题回来,还请社友多加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流速啊

网友B:
仅仅知道压力和管径,没有办法算出流速。泵出口压力一定,管道里水的流速和管长和糙率成反比。而流量与流速和管径有关系。
管道流速的计算一般用柏努力方程。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已知条件还缺,是板孔还是有相当厚度的?建议复习液压原理,上面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流速啊

就按普通水来计算,流速怎么可以知道,我也不知道流速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知道压力和管径,没有办法算出流速。泵出口压力一定,管道里水的流速和管长和糙率成反比。而流量与流速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从现有的条件上我只能知道出水口的孔径,还有柱塞泵增压后,压力表上的数据,其他数据我如何获得,我是不是就缺一个流速就可以解决我上面的2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从现有的条件上我只能知道出水口的孔径,还有柱塞泵增压后,压力表上的数据,其他数 ...

你能计算出流速,就可以计算出水的流量。能不能找2个位置,利用伯努利方程去计算流速?比如:位置1的(压头+位能+动能)=位置2的(压头+位能+动能+阻力损失),位置1和位置2中的动能中就含有流体的速度变量。

网友:
仔细看了你的题目,你这个题目不需要计算水管流速,水管流速可以作为计算水流量的中间量,不需要计算出。水泵入口和出口都有压力表,能够读出表压即可使用伯努利方程把水流速作为中间量来计算水流量。
1、位置1可以选水泵的入口的真空表(表1)之后的位置,位置2选择泵的出口安装压力表(表2)之后的位置。读出表1和表2的读数。
2、测出水管与表1、表2连接的测压孔位置之间的高差h。
3、水泵的扬程应该能知道。水泵规格型号知道了,就能知道水泵扬程H。
4、根据伯努利方程列出方程式:       z1+p1/ρg+α1*v1^2/2g+H=z2+p2/ρg+α1*v2^2/2g   (不考虑水流经过水泵的能量损失)     (1)
       v1=4Q/pai*d1^2        (2)
       v2=4Q/pai*d2^2        (3)
        h=z2-z1                     (4)
式中     H------------------为水泵扬程
           v1、v2----------分别为水泵入口和出口的流速
           p1/ρg-----------为压力表读数
            Q-----------------为水流量
           取α1=α2=1.0

根据以上(1)~(4)式,能够计算出水流量。计算过程注意各个参数的单位统一。

网友(点评):
水泵的扬程不是3000多米吗,楼主一开始就说了

网友:
仅仅知道压力和管径,没有办法算出流速

网友:
流量大致是10L左右

网友(2018-08-26):
Q=0.666*DXD*√30
0.666X1.2X1.2X5.447=5.223L/min
计算公式:法国博克专业消防
出口压力取决于管道长度,理论值是30MPa.
管道短就是30,管道长了压力会略小!

网友(2019-12-22):
大概是,流量14.9L/min,流速219m/s
不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
流量不是脉冲乘排量吗,通过水压怎么计算呢

网友(2021-09-07):
理论计算结果是0.997m3/h

网友(2021-12-20):
伯努利方程

网友:
12楼的计算大概正确,流量在12升每分钟。但是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你的管径只有1.2毫米。会有憋压现象。
我最近做了一个试验,也是管径1.2毫米,走水。最后得出的实际流量是2升每分钟。压力30MPa
你参考一下水刀,水刀基本上就是1毫米的直径,流量基本上就是在1到3升每分钟。太大你的泵转速就起不来,因为憋压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