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维护要点,要做好这几点

楼主(2018-04-15):
如果在日常使用中不注意对液压系统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其工作性能是会逐渐变弱的,而且还会缩短液压系统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液压系统的维护工作。
(一)控制液压油的清洁
液压油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在液压系统中,它一方面起到润滑运动零件和防止部件生锈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吸收和传递系统产生的热量而起到对整个系统的保护作用。因此,一定要定期对液压油进行检查,确保其清洁程度,不洁的液压油非但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还会污染到各个零部件,这对于整个液压系统都是不利的。
(二)控制液压油的量
液压油的量,也是液压系统定期维护过程中需要检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油量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利的,如果油量过多,可以想象肯定会溢出来,既造成浪费,还会污染零件;如果油量过少,则会有一部分的空气进入到油中并逐渐融入其中,这样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液压油量一定要适量,在系统维护过程中不能忽视。
(三)对液压系统正常状态的声音要熟悉
对于液压系统的正常维护,并不是故障的检查,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各个液压元件的拆卸检查。在正常维护的时候,如果没有发现特殊的问题,一般都是不会将系统拆开的,而通常是通过声音来判断系统的基本情况。要做到能够听出异声,并能够根据声音判断出问题症结所在,及时处理。
简而言之,以上就是液压系统正常维护的几个要点。为了保证液压系统的高工作效率,延长液压系统的使用寿命,一定要做好定期维护。

网友:
路过点赞,顺手赚积分了。

网友(2022-03-04):
也应该做一些应急预案。采购一些吸油棉,现在产品很成熟。

网友:
各连接处也要检查,防止渗油,即使更换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