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怎么取出?

楼主(2018-04-16):
大家好,这几天给我的雅马哈踏板车更换后轮轴的轴承,用榔头敲出后,居然轴承断成两半,其中一半依然在轴承座里(黄圈圈里面),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希望大家能提供办法取出来!谢谢!

网友A:
做一个z字的工装,敲z'字工装的下面,z字的上部钩住轴承

网友B:
手磨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磨头啊

你好,手磨头是啥东西啊?

网友(点评):
应该指的是电动磨头

网友(点评):
对,手持磨头,可以少暴力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z字的工装,敲z'字工装的下面,z字的上部钩住轴承

你好,Z字工装是什么啊,方便的话,能画一个图吗?

网友:
没啥好办法 都是暴利破坏滴

网友:
中间焊根钢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正解。我之前的踏板车前轮换轴承也是这样,敲轴承的时候只把内圈敲出来了,外圈还留在里面。修车老板就那个贴棒用点焊和轴承外圈焊在一起,然后敲击铁棒,把外圈一起敲下来了。

网友:
是轴承太差还是你太用力,能把轴承搞成两半,要不投诉他

网友:
砸吧,尽量砸断裂处的边缘,现在是一个外张的状态,断裂处应该是个发力的点

网友:
不是有取轴承的专用工具嘛,轴承拉马

网友:
多花钱,让修车铺想办法。

网友:
新来的,表示为啥这么好的论坛我以前不知道

网友:
拆轴承有专用工具,三爪或四爪,有的地方叫拉马,就是楼上几位社友说的那个。拆轴承怎么可以如此暴力呢?

网友(点评):
感觉没有能抓卡的位置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种情况,拿到街上找小修部,他们有办法。

网友:
最好是磨,打出的话断口容易损坏轴承座

网友:
有一种取轴承的工具叫拉马  五金店 淘宝应该有卖的

网友:
买个锉刀,慢慢锉也可以

网友:
局部加热

网友:
如果不想卖拉马,那就自己做一个把轴承拉出来。

网友:
新来的,真是领教了,机械世界这么奇妙

网友:
反方向打就可以啦

网友:
暴力将内圈切割

网友:
所谓的Z字工装应该就是拉马的原型,这个关键问题是你的轮毂是铝合金材质,极易变形。他这个安装应该是利用热胀冷缩原理装配的,现在的处理方法个人觉得应该找个比安装孔稍微小点的铜棒,慢慢敲呗

网友(2018-11-01):
为什么都说拉马 没看是在内孔里的轴承吗  画了一个简图 左边的卡爪最少三个 伸过轴承卡住外环 再用配重块来回敲出 结构相当于拔销器 非常好用 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