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问题

楼主(2018-04-16):
各位大侠
请问使用连杆机构的时候在两根杆的连接支点那里需不需要加轴承?
或者说是不是分情况,比如大负载什么的需要加轴承,其他小负载等不需要用轴承
因为本人连杆机构用的很少,所以一直有这疑问,不用轴承的话,连杆支点那里不会卡死吗?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关节轴承了解一下

网友:
顶一下,同问连杆连接支点有哪些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节轴承了解一下

每次用连杆都要用到关节轴承?这个一般是不是在连杆机构里面用到气缸的时候才会用到?

网友(点评):
我们产品比较糙,关节轴承更容错

网友:
比如钳子等手动工具的铰接轴处,是没有轴承的。速度、负荷、精度要求、效率、寿命、工作频度等等都是判断的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想讨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说法恐怕很难。

网友B:
低速,低负载的话,直接加销轴也是可以的。高速的话震动等问题,还是加轴承吧,选滑动轴承。直接用关节轴承也可以,关节轴承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滑动轴承。

网友:
我是镶了铜套,做轴承要么轴承太小不耐用,要么轴承太大占用空间

网友C:
一般关节,如果负载小的话,只需要提高耐磨性,或则加轴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低负载的话,直接加销轴也是可以的。高速的话震动等问题,还是加轴承吧,选滑动轴承。直接用关节轴承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关节,如果负载小的话,只需要提高耐磨性,或则加轴瓦。

大侠,只需要提高耐磨性是什么意思?销轴热处理?还是说加上轴瓦?

网友(点评):
负载不大,热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