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法兰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8-04-16):
哪位老师有这种法兰的规格资料的

这种法兰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304法兰边标注  DN65 16P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法兰标准?联接什么管路用的?压力管道还是一般的管路联接?

网友:
国标,日标,美标?DN65用M16的螺丝而已。

网友:
国际通用标准法兰

网友:
4楼正解,通径65。16P---表示压力等级为1.6公斤的不锈钢法兰。

补充内容 (2018-4-16 15:16):
应该是16公斤。

网友(点评):
同意,公称通径65,确定直径大小,耐压等级1.6MPa,确定厚度。

网友:
根据标注可以查到对应的法兰标准和尺寸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