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和轴承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8-04-16):
如图,使用轴承座固定一根长棒材,怎么固定才不会因为不能转动棒材而滑落??我百度搜索说是可以在轴上加工挡圈槽,安装轴挡(也叫卡簧)进行限位,这个挡圈槽尺寸怎么定?
挡圈槽距离轴承座多远??

网友:
这种轴承座,你可以买到上面带顶丝的,锁紧以后,轴就不会跑了

网友:
卡簧就是贴住轴承的

网友:
为了防止棒料的轴向窜动,就你现在的图来看,可以考虑使用轴套。
轴套侧面带有锁紧用的机米螺丝,可以固定在轴上的任意位置。

网友:
翻翻手册,绝对要比发帖对你有帮助

网友:
第一,你轴向力很大吗?
第二,轴加工成带轴肩的可不可以
第三,轴和轴承内圈采用过盈配合,利用摩擦力限制轴的轴向位移

网友:
可以加轴套来固定,也可以选择顶丝固定,还有卡簧固定。

网友:
带座轴承,,,,,

网友:
一根轴上两个轴承,不要多,断开可以用连轴器。所有轴承的基础为一体。为防止轴向窜动用挡圈或圆螺母。
不要去百度,查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用挡圈和圆螺母吧

网友(2018-07-31):
1.轴向力小的情况下,可以用轴承座有带顶丝的,用顶丝顶住轴,这是最方便的
2.轴向力较大的话,采用轴尖挡住一侧,另一侧轴上车螺纹,用螺母锁住,或者车槽,用卡簧卡住。

网友(2018-11-06):
有需要光轴,直线轴承的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