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间距输送

楼主(2018-04-16):
如图,从红色皮带输送线上将物品输送到后端带档条同步带输送线上,如何实现输送到同步带上物品是等间距的

物品为直径140的圆盘,重量400g,输送速度0.7m/s

网友A:
这要看速度,精度,重量,外观之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速度,精度,重量,外观之类吧

速度0.7m/s,物品为140直径的圆盘,重量400g,精度+-5,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等间距要看多少精度,可以做止挡,然后通过前一个工件变化传感器的信号来改变止挡的信号,从而可以实现等间距的供料

网友:
时间能给多少?等间距的间距精度允许多少?输送线要求总长又是多少?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0.7m/s,物品为140直径的圆盘,重量400g,精度+-5,大侠有何高见

没弄过这样的设备,凭直觉,这节拍有点悬

网友(点评):
比这快的见过,但是叫我搞的话,还真心弄不好

网友B:
前辈,所谓控制,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控制节拍,至少分两步,第一步控制上传送带,等时间间距放料,第二部控制出传送带,早到的拦一拦,时间到推一把。这个时间是由传送带的速度定的。来信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所谓控制,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控制节拍,至少分两步,第一步控制上传送带,等时间间距放料,第 ...

等时间间距放料这个没法做,要求就是皮带线随机上料的产品准确的输入到带挡边同步带你,实现等间距输送。也不想装挡板,推板之类的。
主要想问,有没有什么控制方法能实现

网友(点评):
楼主好幸福,祝心想事成。

网友:
止挡一下,通过间歇机构输送过去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