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振动盘供应商-波形垫片

楼主(2018-04-16):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做几个振动盘自动上料,包括波形垫圈、挡圈、螺钉、纸垫等。要求1个1个上料,波形垫圈的难度比较大。有这个方面资源的大神介绍下。地点:广州。

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直接找做振动盘的,人家说做不了,你说做的了也没用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希望大家能提供下有实力的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
怡合达

网友(点评):
怡合达也做振动盘?

网友(点评):
怡合达是振动盘起家的,LZ不知道吧

网友A:
第一个轴用卡簧振动盘没问题
第二个波垫,对于外面两个大的波垫,如果波垫公差范围不大,可以做;如果公差大也做不了;
                  对于中间的小的波垫,我目前项目就有这个,振动盘厂家做测试,结果不行。
供应商的话你可以找韩辰,大波垫他们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轴用卡簧振动盘没问题
第二个波垫,对于外面两个大的波垫,如果波垫公差范围不大,可以做;如果公差 ...

你的波形垫圈是多大的?我的外径是31mm。不知道行不行,有油是个大问题。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你有吗?网上找不到韩辰

网友B: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我这边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波形片,每次只放一片。波形片有防锈油,需要提前擦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波形垫圈是多大的?我的外径是31mm。不知道行不行,有油是个大问题。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你有吗?网上找 ...

销售部长,金光禄,18616598017,不过他家的振动盘很贵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波形片,每次只放一片。波形片有防锈油,需要提前擦掉。

要提前擦掉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得多安排一个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提前擦掉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得多安排一个人

不擦掉油,会粘在一起。没办法保证一片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擦掉油,会粘在一起。没办法保证一片一片

加震动/吹气/加热强行分离如何?

网友:
这个应该是波形垫片的震动盘

网友:
卡环振动盘没什么问题,波形垫片可以采用来料垒成一串,方向统一,

网友:
好像什么都做

网友:
C扣供料我们这边都是用仿形弹夹,厂商来料直接装到里边,然后一个一个推出来,波型垫圈我们这也要实现自动上料,但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擦掉油,会粘在一起。没办法保证一片一片

有油其实也可以就是盘子要特殊处理!我们公司振动盘振O型圈带油的可以振!

网友C:
我厂需要振动盘

网友(2018-06-18):
引用 楼主:
要提前擦掉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得多安排一个人

用超声波清洗槽,批量清洗

网友:
LZ找到供应商了吗?我这有家做振动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厂需要振动盘

能提供下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