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问题

楼主(2018-04-16):
图中的两根杠需要重新设计,怎样能使两根杆牢固的连接一起,把后面调节平衡的木块去除,而且横着的那根杆还能上下调节。

网友:
为啥不分开做单独一面一根杆子

网友: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不加配重,底板就要做成偏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配重,底板就要做成偏心的。

而且要计算偏心底座产生的力矩要大于伸出的杆,且调节高度的位置必须能抵抗杆的扭矩。

网友:
底座直接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不管上边的重量有多大,都不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