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删除镜向中的某一个特征

楼主(2018-04-16):
SW如何删除镜像过来众多特征中的某一个特征;在删除时,往往是删除一个,其余的都跟着删除了. P: c/ r. O* P

网友:
必然的结果,你把你的脸挡上了,镜子里的你的脸同样应该被挡上,否则叫什么镜像。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镜像的应该是体吧?如果镜像特征可以一步步去选择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你镜像的时候是选择很多命令还是镜像的只有一个命令,如果是很多命令的话直接进入镜像界面,把镜像栏中不需要镜像的删除掉就行了,如果只是一个命令,那就没办法镜像过去再删除了

网友:
编辑特征状态下删掉你选的那个特征就行了

网友:
把实体删除就行了,而不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