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分度盘的设计

楼主(2018-04-16):
请教一下大神们,就是毕业设计老师要我们将曲轴放在V型块上旋转90度,想问一下就是我原本想要设计的是一个气动或者液压的力臂将它旋转90度,分度盘是肯定要的,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气动分度盘,是不是气动分度盘可以自行旋转并控制角度

网友:
这种有的,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大学生搜索应该用的很熟练,建议你直接淘宝搜索分度盘,以我现在了解的只要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分度盘厂家,一般都会根据你要求几分度都行。我这边也有一个厂家的分度盘资料,只是分度盘的选型,发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好:
       “将曲轴放在V型块上”这个条件怕是要斟酌一下,重点看设计的条件和目的有那些:
       1、是否定位要求如此放置。额外做转动机构是否会影响曲轴的定位,如何避免影响。
       2、有定位就有夹紧的,夹紧部件又是如何设置呢?
       3、转90度的精度要求如何:比如±1°,±1’,还是±1”?不同精度不同方案哦。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将曲轴放在V型块上”这个条件怕是要斟酌一下,重点看设计的条件和目的有那些:
       ...

我就是现在在考虑夹紧问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夹紧,V型块能限制Y轴移动和Z的下方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现在在考虑夹紧问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夹紧,V型块能限制Y轴移动和Z的下方移动

给个资料你翻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_qLBM6-aumRgWJxuO4Y-g 密码:sx3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资料你翻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_qLBM6-aumRgWJxuO4Y-g 密码:sx3x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