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能焊接的情况下,如何将光轴固定在不锈钢板上?

楼主(2018-04-16):
在不能焊接的情况下,如何将光轴固定在不锈钢板上?
PS:使用配件高度不能超过30mm,也就是只能在板子上面30mm以内的空间动作,不能有任何零件高度超过板子上面30mm。

网友A:
不锈钢板上可不可以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板上可不可以打孔?

可以打孔

网友A:
设计一个安装座呀!

网友B:
打孔,栓接。光轴如果允许端头加工的话,铣个扁,更容易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孔,栓接。光轴如果允许端头加工的话,铣个扁,更容易固定

板子上可以打孔,但是光轴不可以加工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个安装座呀!

高度限制为30mm,光轴直径就12mm了,没办法做安装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限制为30mm,光轴直径就12mm了,没办法做安装座了吧?

感觉搞一个座应该可以,不全包裹的那种。具体的使用要求不考虑的话。

网友C:
方法多了去了。
还有什么限制,全摆出来。
还有,要搞成什么样的精度?

我能不能,在板上,轴的端头部,两侧和端面各打1个螺孔(共3个螺孔),拧螺钉限制。

网友B:
明明有要求限制,为什么不一次都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多了去了。
还有什么限制,全摆出来。
还有,要搞成什么样的精度?

轴不能加工,板子上可以打孔,把轴固定住不会有轴向移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有要求限制,为什么不一次都说出来?

不好意思,发帖的时候没描述全面
感谢指教

网友:
支座固定,可以用螺纹套或开口套锁紧

网友:
参考直线光轴固定座,不割缝,打盲孔挡住直线光轴轴向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不能加工,板子上可以打孔,把轴固定住不会有轴向移动就可以

如果可以允许轴旋转的话,14楼的方法可行,比较简单。

网友:
想想轴承座。

网友:
如果轴不允许有任何加工,小半圆抱箍比较可行,用螺栓固定在板上,挤压抱死!

网友:
做个支座,根据轴向的受力情况,可以增加支座的厚度的

网友:
方法多了去了  只是你没仔细想而已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螺纹胶

网友:
抱紧,见光轴支座

网友:
安装座沉在钢板上

网友:
直接在光轴上打孔

网友:
做非标的,这个很常见啊。。。。行程限位,还是不明白可以上米思米官网上看看

网友:
这个真的方法太多了,,卡箍抱死,螺丝顶住,压板压住等

网友:
装个轴承座

网友:
楼主 可以参照固定环结构 改造不锈钢块

网友:
此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限制为30mm,光轴直径就12mm了,没办法做安装座了吧?

做一个半圆座,夹死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导轨固定座?这是有多难呢

网友:
过盈联接

网友:
固定方法很多呀,不知有没有精度要求

网友:
骑马卡,五毛钱两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