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剖视图有可能用SolidWorks做出来么?

楼主(2018-04-16):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个伺服摆动缸的图纸,该图纸原格式是CAD的,二维图纸

图纸中那个孔的剖法有点特殊,应该是旋转剖。

但我用SolidWorks建模后,尝试用SolidWorks软件的旋转剖,无法得到二维图纸的方式,我认为用SolidWorks,无法得到二维图纸那种视图,对么?
一下是我的两种尝试:

网友:
二维图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点评):
看来二维图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
不在一共位置当然看不到了

网友(点评):
不太确切

网友:
我看了好久才看懂,原来这个图没有主视图,N-N是D-D的剖视图,D-D又是N-N的剖视图。感觉逻辑好混乱。图纸应该有一个不依赖于其他图纸的主视图吧?

网友:
但是这个图肯定有问题

网友:
装配图这样画倒是可以勉强理解。

网友A:
可以。。。。。

网友(点评):
应该用旋转剖吧?但旋转剖的路径在SolidWorks中应该是怎样的呢?您能用语言简单描述一下么?

网友(点评):
先画草图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种界面适用于2012及以前的版本。2013以后,旋视的界面,方式更多更直观了。

网友(点评):
您看1楼第3幅图,我用的就是旋转剖,但旋转剖也不能和二维工程图表达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界面适用于2012及以前的版本。2013以后,旋视的界面,方式更多更直观了。

最终我采用的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界面适用于2012及以前的版本。2013以后,旋视的界面,方式更多更直观了。

你看这个图,用的就是旋转剖,但无法做到和原来二维图纸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