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台架如何保证水平度及垂直度

楼主(2018-04-16):
如图台架长宽高尺寸:1350X1300X2000  顶部装两个机械手作业。台架有50X100(外围4根和顶部4根)和50X50方钢组合焊接成型
焊接过程中如何保证2和3的一个垂直度,如何保证1的平面度。(自己认为因方通重量问题焊接时可能为倾斜所以无法保证所指的垂直度和平面度)

下图在方钢连接处增加了L型焊件仅仅为了保证上面所指的垂直度以及平面度,不考虑刚性问题。请问是否有必要增加此焊件。
还是说焊接时供应商会做一些辅助件或者焊接夹具来保证垂直度和平面度,如果是的那请问是什么样的焊接夹具。

网友: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图

网友:
如果焊接工装要求水平度和垂直度较高的话,就需要上龙门铣床加工

网友:
水平未到,2米尺度的型材焊接框架应该能够做到±2mm以内

网友:
底座对机械手影响不大,机械手精度是固定的,坐标系也是以机械手本身底座为准的。

网友A:
图呢?图呢?

网友:
小件,按你的图焊,加工处放余量,有筋板吗?焊后退火,再刨铣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图呢?

图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发布的时候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只有一张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