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不倒翁,人要站上去

楼主(2018-04-17):
       需要做一个不倒翁,给客人参观时一个游戏,需要人站上去,任意方向晃动但是不会倒下来,按照不倒翁的原理就是底座越重越稳定,但是现在有人站上去,人的身高和体重都是变量,且重心在晃动的过程中一直动来动去,且考虑会不会有人身伤害,一直没有好的思路,有相关经验的人士帮忙解惑吗?感谢~!附件是示意,胡乱画的

补充内容 (2018-4-23 18:51):
设计概念已经出来了,现在有个载重需上下移动,我用了梯形丝杆带了三个直线导轨,担心会上下运动不顺或调试难度比较大,有没有好的方案,概念图放在跟帖里面了

网友:
参考陀螺仪

网友A:
可以做极限安全保护机构,可移动重心;
还要限制体重,

网友:
可参考电动平衡车工作原理是系统以姿态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来监测车身所处的俯仰状态和状态变化率,通过高速微控制器计算出适当数据和指令后,驱动电动机产生前进或后退的加速度来达到车体前后平衡的效果。

网友:
加限位,防止过度倾斜带来伤害

网友B:
现有的两种不倒翁形式

网友C:
考虑了一点点思路:
1、底座小半圆的在地面投影圆直径>0.6m+max(1.6~1.9)x2/3。现在楼主底圆直径2m应该没有问题;
2、底座质量足够大,大于某个值(这个值还没有考虑清楚)
3、附图所示,小半圆底座表示不倒翁底座,A点表示人从中心移动到A点的位置,G、W分别表示不倒翁底座和人的重量。当人在A点的瞬时,不倒翁的重量在B支点产生的反力矩大于人走到A点瞬时在C点产生的力矩,
满足以上3条,不倒翁是否就不会倒下?
是否考虑的不足,请大家继续讨论,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的两种不倒翁形式

大拿可否告知第二张图有没有厂家信息之类的,是我想要做到的东西,如果能直接成品采购我会省了好多功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极限安全保护机构,可移动重心;
还要限制体重,

现有想法是固定脚,手那边有拉手,或者坐着

网友:
坐着的时候人的重心变化会小很多吧,再设计个体重上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考虑了一点点思路:
1、底座小半圆的在地面投影圆直径>0.6m+max(1.6~1.9)x2/3。现在楼主底圆直径2m应该没 ...

远远不够,还有最关键的惯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远远不够,还有最关键的惯量

你可以继续补充你的思路,我能想到的就那几点,总感觉是不是还要考虑位能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继续补充你的思路,我能想到的就那几点,总感觉是不是还要考虑位能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可不可以围一圈橡胶什么的材料来起个缓冲限位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围一圈橡胶什么的材料来起个缓冲限位作用

安全限位首当其冲,是一个重要补充。谁还有思路,请继续补充。

网友:
限位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限位首当其冲,是一个重要补充。谁还有思路,请继续补充。

我觉得安全是第一的,限位是一定要有的
限位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抵消重心变化倾倒的可能
新的问题就是底座打样,是水泥浇筑还是用钢材焊接后打磨,玻璃钢的手板强度实在是不敢保证

网友:
做成椭圆底

网友:
混凝土的

网友:
绑上安全带,捆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网友F:
人的体重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要素

楼主:
太重了,领导不同意,要我底座做分体的,单个零件要可以让人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的体重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要素

现在参数上定义了体重范围小于90K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重了,领导不同意,要我底座做分体的,单个零件要可以让人搬动

而且底座太重了的话,人上去比较难晃动起来,一旦晃动起来惯性太大也容易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底座太重了的话,人上去比较难晃动起来,一旦晃动起来惯性太大也容易翻车。。。。

是的,但是没有经验,现在其实不知道底座多重合适,预备了一些沙袋,后期增重用

网友G:
做个外壳,里面做网格,用尺寸相同的混凝土块填充,还能调节重量适应不同人,这东西晃起来要有美感,中间竹子上面可以做一个大直径圆环,防止倒了伤人,圆台上也可以做一圈来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外壳,里面做网格,用尺寸相同的混凝土块填充,还能调节重量适应不同人,这东西晃起来要有美感,中间竹 ...

现在下面的拆分还是以机械的方式去做的,没有用混泥土之类的

楼主:
粉红色的是丝杆,蓝色的是直线导轨,三根立柱上都有导轨,形成一个三角形状,下面的基座是用铝型材加上蒙皮做的

丝杆和直线导轨的连接

丝杆和直线导轨的连接

粉红色的是梯形丝杆

粉红色的是梯形丝杆

三个立柱上有三个直线导轨

三个立柱上有三个直线导轨

网友:
都是理科大神

楼主:
无人解答吗

网友(2020-11-24):
楼主的玩具进展如何了?

网友:
里面加个飞轮,转起来就行了。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