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SW simulation做过火车轮轨接触应力分析,求赐教!

楼主(2018-04-17):
哪位大神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做过火车轮轨接触应力分析,求赐教!

网友A:
楼主好:
       与其等网友回复,不如先去翻资料呢

网友:
把你的问题详细描述出来,能贴图片最好,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万能的度娘

网友:
设置接触,细化网格,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与其等网友回复,不如先去翻资料呢

层主好:
        与其回复没用的,不如不回复。

网友(点评):
看来我错的也是够可笑,确实不如不回复

网友:
这么自大,只能是凉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