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排链轮

楼主(2018-04-17):
请问一下40B,节距12.7,齿数14双排链轮的排距是多少,怎么计算的,A型和B型排距一样吗?求解答,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直接米思米下载

网友:
楼主好:      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的,善于利用工具也是一种技能。

网友A:
40B是,你不能这样说,国内的会误导人的。
节距12.7的是 08A ,08B。日本,美标才把08A说成40 的。
A型和B型是指的什么?链号,还是链轮形状。
链号08A排距是14.38,08B排距是13.92。
链轮形状A和B型,链号相同排距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B是,你不能这样说,国内的会误导人的。
节距12.7的是 08A ,08B。日本,美标才把08A说成40 的。
A型和B ...

AB不是代表链号吗,我想知道这个排距怎么计算的,40B国内是对应08B吗?这个我不太理解,望解答,感谢。

网友A:
按手册来说:

40B的节距是63.5

如果你说的是 节距12.7的40B,这样的说法是日本和美国的说法(国内的一般搞不清楚的,我们做外贸的才清楚)。这里面的40是链号,对应国内的标准是08A。这里面的40B的B是链轮的形状(A是片式链轮,B是一侧有凸台的链轮)。

关于排距:手册上有,那是固定的了。你只要看手册,网上查查也行。正如我前面说的08A和08B的排距是不一样的。另:我这里说的排距固定是指使用的链条是 “单根双排的链条”,就是经常看见两排链条加工在一起的状态。

还有一种排距:这是可以随意根据需求调整,这个排距肯定比标准排距大。这时候使用的链条就 单根 单根的链条。

有没有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来说:

40B的节距是63.5

有点懵,都是根据节距去确认就行了对吧,我也查了,难怪查40B节距没有12.7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