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面、薄壁通孔加工方案出炉

楼主(2018-04-17):
难题一:伸缩反划刀应用场景
具体工况:如下的图中,图2位置处应该选择反镗还是仿形加工?以及内半圆加工工艺。
图1
图2
思维启迪:
A:自动展刀。
图3
B:简单的可以靠离心力甩出来,,其他可以采用快换式,先把刀杆伸过去,反装快换刀头。
C:结构和柱塞泵壳体内腔圆弧跑道相似。
图4
D:内半圆角磨机绑立加主轴上,插下去就实现了。
难题二:通孔圆柱工件如何去掉内部的筋
具体工况:工件长900mm,直径260mm,挤压铝。必须打横干,里面一共有6条,大批量。目前手头上已经有侧动头,第四轴,用T型刀一点一点的做,太慢了。
图5
思维启迪:
A:旋转直径1米卧加,加角度铣头,工作台上加数控分度花盘,夹具设计的好的话,效率不低。买个6轴机械手,抓个电主轴,套个角度头,随便怎么铣。
B:铝件去毛刺可以用机器人。

网友:
这是教学贴?

网友:
看不太懂要

网友:
难题二,立加附带个第四轴就能干了...
无非增加一个特制刀头,又不是没玩过...上第六轴这是多闲着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