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产生异常振动和噪声,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楼主(2018-04-17):
机器设备愈向高速、高压和大功率的方向发展,相应的技术跟不上,振动与噪声也相应增大,液压系统必然会出现各种故障。
(1)液压油液位低,油液污染;防止和排除方法是:按规定不足,净化或更换。
(2)液压管路中液压脉动,管长及元件安装位置匹配不合理,吸油过滤器堵塞,吸油管路漏气,油温过高或过低,管夹松动等原因;防止和排除方法是:在液压油泵出口增设蓄能器或消声器,合理确定管长及元件安装位置,清洗或更换,改善密封性,检查温控组件工作状况,紧固等。
(3)液压油泵内部零件卡阻或损坏,轴颈油封损坏,进油口密封圈损坏;防止和排除方法是:清洗、更换。
(4)电液阀电磁铁失灵,控制压力不稳定;防止和排除方法是:检修,选用合适的控制油路。
(5)逆流阀阻尼孔被堵死,阀座损坏,弹簧疲劳或损坏,阀芯移动不灵活,远程调压管路过长,产生啸叫声;防止和排除方法是:清洗,修复,更换弹簧清洗、去毛刺,在满足使用要求情况下,尽量缩短该管路长度。
(6)机械部分的液压泵与原动机的联轴器不同心或松动,原动机底座、液压泵支架、固定螺钉松动,机械传动零件(皮带,齿轮,齿条,轴承、杆系)及电动机故障;防止和排除的方法是:重新调整、紧固螺钉,紧固螺钉,检修或更换。

网友A:
你是搞液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液压的吗?

是的。

网友:
不要总想着哪坏了才产生噪音,正常系统的噪音能合理降低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