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齿轮的硬度有要求么

楼主(2018-04-17):
如题+ f. E- U0 L7 H3 a  z

网友:
一般的没有。不一般的才有。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一般常用零件的热处理要求,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调质处理的话HB200-250左右,和转速、受力都有关系,可以看看

网友:
参考设计手册

网友:
有,一般都有,不一般的更得有

网友:
当然有了,自己设计的话,具体的建议查手册

网友:
一般齿轮,什么材料,铸铁还是钢呢

网友:
有要求,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明确标注

网友:
都会标上。

网友:
都会有的。

网友:
有,机械手册

网友:
根据工件要求和材料,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