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圆孔压紧装置

楼主(2018-04-17):
如图,产品上有两个直径φ50.2的圆,厚度20。
目前使用的压紧装置是如图三所示的一个圆块,每次都需要手动取出然后才能拿出产品。
现在需要设计一种压紧装置,从孔中心用气缸往下拉。气缸推杆向下时压紧产品,向上松开产品(向上可以压紧也行),然后可以直接取出产品。其原理类似于雨伞张开和收缩。
原理很清楚,但是实在是想不出该用什么样的结构实现,论坛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零件是怎么摆放的,假如你这个气缸是要求安装下边的,零件放在上面,不管气缸是往上紧固还是往下紧固,零件肯定要固定才行,不然紧固不了,这种方式可以采用涨紧套的结构形式。假如你把气缸安装到上面,直接把零件放到一个带凸台的磨具里面,然后上面气缸伸出把零件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零件是怎么摆放的,假如你这个气缸是要求安装下边的,零件放在上面,不管气缸是往上紧固还是往 ...

气缸在下,涨套不能使用。
这个是在四轴上打侧面孔,大圆孔中间还有钻头通过。
所以必须考虑其他的

楼主:
万能的社区,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装置啊。。

网友:
这样行么

楼主:
差不多,我再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下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你

网友B:
既然只是侧面打孔,不能平面定位斜面压紧吗?

网友C:
有一种后拉式的涨紧套,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只是侧面打孔,不能平面定位斜面压紧吗?

产品外形较大,大批量生产,然后公司是准备引进机械手装夹,所以目前考虑到就是从孔中心拉下去。要尽量减少从其他面的压紧,以防挡到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后拉式的涨紧套,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结构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我再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下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你

我是懒画的两个压板,改成三个压板好点
不知道你这个件要加工什么部位,会不会干涉或者定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懒画的两个压板,改成三个压板好点
不知道你这个件要加工什么部位,会不会干涉或者定位不行

四轴打侧孔,根据你现在这个做些调整,应该问题不大
真心谢谢

网友E:
图一的就是零件,还是图一侧壁的两孔里放零件

楼主:
图一是零件平面图的一部分,图二是零件轴测图的一部分。都知识截了一个圆。
图三是目前使用的压紧块,需要改进,请问你有没有好点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一的就是零件,还是图一侧壁的两孔里放零件

图一是零件平面图的一部分,图二是零件轴测图的一部分。都知识截了一个圆。
图三是目前使用的压紧块,需要改进,请问你有没有好点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