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抗扭强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7):
Ø14轴,材料45钢。计算扭断力矩,根据公式理论计算:T/W≤[σt],推出T=W*[σt][σt]:材料许用剪切应力,单位Mpa。(查手册[σt]=0.55~0.62*σs=0.62*355=220Mpa)
W:抗扭截面系数,对于圆截面W=(π/16)*d^3

T:扭矩,单位N.M
T=3.14/16*14^3*220=118.5(N.M)
以上是理论计算得到的许用扭矩,即超过该值,Ø14轴可能被扭断。然实际测试,超过300NM轴仍未扭断,仅少许变形。不知道哪个环节有出入,希望得到社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
既然是计算破坏时的扭矩,当然不能用“许用剪切应力”来计算。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但扭断力矩与许用力矩之间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差距,这是我疑惑之处。

网友:
许用应力是屈服强度除了安全系数的,比扭断的强度小多了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以下是国家标准中螺钉的破坏扭矩的计算方法:(8.8级的螺钉材料大致相当于45钢。)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非常接近实际测试结果!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问题,我又把大学课本翻出来重新温习来一次

我注意到,这个公式有个适用条件的:实际最大剪应力不应超过剪切比例极限。

并且超过屈服极限以后,材料还会产生二次强化。所以这个公式就更加不适用了

网友A:
许用应力,屈服强度,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哦。另外材料之间也会有些差异。
我还记得那会把个样件扭了3圈都没断,结果是没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用应力,屈服强度,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哦。另外材料之间也会有些差异。
我还记得那会把个样件扭了3圈都 ...

哈哈

网友:
我算了一下,确实是超过扭转极限了,但是到了这个值不代表他就马上断了,它代表的应该就是工件开始永久的塑性变形了,也就是说应力值不在随着扭转角度的变化而发生大幅度的升高,直到工件被扭断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6楼答案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网友:
按照屈服强度来计算,是安全的。但是还要看调质硬度,锻件等材料本身的强度和刚性。
超过屈服极限可能会产生永久变形。虽然不会断裂,但零件已经失效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