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机械手哪些部件需要考虑高可靠性?

楼主(2018-04-17):
如题

网友:
电机,减速机,轴承,齿轮,同步带,整体的刚性

网友:
控制系统

网友:
同意楼上,控制系统是可靠性的第一点保证。第二个是线束,长时间大角度扭转及摩擦,最好用进口线参考成熟的机器人的内部走位及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