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限位的设计

楼主(2018-04-17):
设定:    固定点A结构      齿条B      齿轮机构C
现在,固定器A处于绝对不动的位置(相对地球,空间位置绝对不变)
1:固定齿轮c和固定器,齿轮正转,齿条相对向上运动
2:固定齿条B和A,齿轮反转,齿轮向上运动。
求一个能够限位的设计,使得在做1.2运动时,B和C只做相对上下的运动,其余方向限定住。(齿轮会承受很大的负载)

补充内容 (2018-4-18 10:32):
齿轮上连接电机是唯一动力源。想要先通过齿轮传动吧齿条升上去,在固定齿条和支顶的位置,反转爬升齿轮

网友:
先来暖暖贴,坐等答案

网友(点评):
难道你就没有直线轴承或者导轨推荐的

楼主:
不好搞啊,我这个齿条要连起来做3米以上,背面支顶用什么结构也很重要,怎么开口,或者附加什么都比较难搞,焊接的话又很难保证垂直度

网友:
我咋没看懂描述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没看明白,不知道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你的表达不够清晰

网友:
第一遍没看明白  又仔细看一遍彻底迷糊了

网友:
这个图我没看太明白,看气缸还是油缸在推动齿条使齿轮转动,目测气缸还是油缸的行程推动齿条只能使齿轮转动几个齿,要是这样还不如缸连在齿轮上直接推动齿轮不是更理想。

网友:
不是太明白

网友:
你ABC好歹 标一下啊

网友:
叙述不明白,看不太懂。
齿条的动力来自哪里?

网友:
ABC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没看懂

网友:
齿条和固定器的连接做成类似棘轮棘爪一样的结构?

楼主:
固定的方式我没有给出,因为目前我还不知到怎么提升。唯一的动力在齿轮上,直连一个电机。现在是想要先提升齿条,然后固定齿条后,爬升齿轮。

楼主:
A是支顶器,最左边的。B是齿条,c是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的方式我没有给出,因为目前我还不知到怎么提升。唯一的动力在齿轮上,直连一个电机。现在是想要先提升 ...

有点困难 小白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的方式我没有给出,因为目前我还不知到怎么提升。唯一的动力在齿轮上,直连一个电机。现在是想要先提升 ...

楼主你是想先用(固定)齿轮C把齿条B推上去,然后齿轮C反转,齿条B向下运动被卡住,齿轮C(活动)顺势爬上去,是这个样子吗?A是跟着齿轮C动的吧?没有什么条件或者限制吗?上去了要下来吗?循环上下吗?好像给的东西有点少,能说一下这是要干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想先用(固定)齿轮C把齿条B推上去,然后齿轮C反转,齿条B向下运动被卡住,齿轮C(活动)顺势爬 ...

大致意思是对的,不需要循环上下,只要能上就行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案的初设计,还在思想阶段,大致选用什么样的结构来实现的问题。我需要的设计是:座过电梯吧。现在有一面墙,电梯沿着墙爬升。不用下降。墙高15m。升上去之后,墙面上不能留下任何东西,底下不能架设导轨。依靠循环往复的机械运动,像壁虎一样沿着墙,爬上去。

网友(2018-06-08):
引用 楼主:
固定的方式我没有给出,因为目前我还不知到怎么提升。唯一的动力在齿轮上,直连一个电机。现在是想要先提升 ...

那这么说这个分两步运动的,你的表述就明朗多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