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零件加工费用大致多少,怎么设计才能减少成本,200个左右

楼主(2018-04-17):
求助,大神帮下忙

网友A:
你这图本身就不对啊,怎么又是螺纹孔又是通孔,而且从剖视图看也没贯穿啊?

网友(点评):
2-φ4.5通,没毛病。

网友(点评):
是的,M4是上下位置

网友B:
不带材料100 一个差不多

网友(点评):
可以接受。

网友C:
我标的话
M4那里  会是  2-M4 dep** both side
然后%%c 3.3 就不要了

至于费用问题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145 POM管
总比145POM棒要便宜一点吧

网友D:
加工费也就100左右吧,还有就是pom料变形很严重,这个是要考虑进去的,如果对工件圆度有一定的要求,建议还是不要选择pom材料吧,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因为最近就和pom板打交道呢

网友:
先车外圆,做两个半圆工装把这个夹起来在车内圆,100块包料有点少啊

网友E:
加工费大概是50左右一个,材料的话如果有管料是最好的了。如果没有管料,还要长期加工的话,建议考虑开模注塑,之后加工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标的话
M4那里  会是  2-M4 dep** both side
然后%%c 3.3 就不要了

POM管,淘宝可以搜到吗;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费也就100左右吧,还有就是pom料变形很严重,这个是要考虑进去的,如果对工件圆度有一定的要求,建议还 ...

对材料变形,圆度要求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材料100 一个差不多

层主哪里的?

网友:
100块一个  合理

网友:
设计首先考虑材料,余量适当的材料最好。

网友F:
能买到∮145*∮131的管最好,200件价格:密度按照1.5,30元/KG的话,材料11.6元,开料0.75,车2.6,做孔11.25,税前26.2元/件;如果用厚壁点的管(内外圆留余量),税前35.6元/件(含税运包装39.2--41.7元/件)。但供应商大多可能实际会收你45(145*131的管)或60-65(管有余量)一件。
还要看付款方式,3月结款和现金结是有差别的,现金结,不太狠的3、40块可能会给你做。
你自己的东西,价格不用说肯定会精打细算。你只是采购,看老板对你怎么样或你的责任心如何啦,想拿点回扣5个点没有问题的,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有回扣价格自然高。最好不要拿回扣,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是好的职业道德。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零件做什么用的,用尼龙比POM便宜一点点,用PVC材料费会便宜很多。内外圆如果没有多大要求,最好选材时选外面能直接买到这种规格的管。没有这种规格,内外圆能否做改动上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买到∮145*∮131的管最好,200件价格:密度按照1.5,30元/KG的话,材料11.6元,开料0.75,车2.6,做孔11. ...

有POM管,外径150,内径125, 1米价格4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费大概是50左右一个,材料的话如果有管料是最好的了。如果没有管料,还要长期加工的话,建议考虑开模注 ...

层主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哪里的?

辽宁的

网友:
70元一个

网友:
POM跟铁比较,容易粘刀,易变形。建议开个一次性的模具,注塑。费用较低。

网友G:
我今天也在搞圆类的加工件,网上找的,厚壁管,图中尺寸选择应该可以,我看也没有什么过高要求,然后车见光我找的网址也给你: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5550862138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也在搞圆类的加工件,网上找的,厚壁管,图中尺寸选择应该可以,我看也没有什么过高要求,然后车见光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哪里的?

深圳

网友:
引用 楼主:
POM管,淘宝可以搜到吗;有链接吗

淘宝pom管
很好搜的
有些东西找不到
你可以和淘宝卖家多聊
总有会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H:
塑料件都是铸造出来的,小批量可以想想3D打印,成型快,物美价廉。

网友:
好像挺便宜的,又没有什么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料件都是铸造出来的,小批量可以想想3D打印,成型快,物美价廉。

量少,开模不划算;3D打印可以询问一下价格

网友:
除了材料规格及加工变形问题外,这个零件加工应该很简单。60左右应该能搞得定。

网友I: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80的长度,开4.5的通孔,该采用哪种加工方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80的长度,开4.5的通孔,该采用哪种加工方式比较好?

直接钻不行吗?

楼主(2018-06-20):
最终淘宝找的外径150mm内径125mm的尼龙管,找的本地加工厂家加工的,一个做下来材料成本13元/个,加工费55元/个。谢谢社区大神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本身就不对啊,怎么又是螺纹孔又是通孔,而且从剖视图看也没贯穿啊?

请先看清楚图。2-φ4.5的通孔和螺纹不是在同一个象限点

网友(2019-08-04):
单件加工:120元,批量(>100):60元;

网友:
POM加工变形太大,圆管壁厚有点薄

网友(2019-09-12):
考虑到只有200件,可以买POM管料加工,用扇爪配合φ131定位夹具装夹,防止变形。加工费50左右,不包材料。

网友:
注塑膜现在开模费好像并不贵,不太清除具体的事情,有懂注塑模具的给点建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