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涡流缓冲器的作用与选型

楼主(2018-04-17):
小弟不才,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客户要求,必须要加电涡流缓冲器,不知道这个电涡流缓冲器到底是个什么作用,该如何选型,有哪个厂家可以提供这个电涡流缓冲器

网友:
电涡流缓速器_汽车百科  https://car.autohome.com.cn/shuyu/detail_13_14_766.html楼主没度过????尴尬了。

网友:
电涡流缓速器是一种非接触的刹车装置,刹车无摩擦不会发热提高车辆的安全性。

网友(点评):
无摩擦是真的,你确定不发热

网友(点评):
线圈发热量很低而且传出到轮毂上,对轮毂而言就是不发热。

网友(2018-06-28):
电涡流缓速器是将动能转换为热能来达到制动的产品,通电时,转子上产生涡流从而在定、转子间产生涡流磁场,目前市场上的主要产品定、转子间隙分为1.5和1.2mm两种,根据产品扭矩不同转子转盘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0-700度,定子温度一般不超过80度。目前主要厂家有:特尔佳,泰乐玛,凯迈。个人推荐特尔佳TM系列产品,其是上市公司,且产品在三一和中联的搅拌车上装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