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用螺栓限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8-04-17):
求助各位大神,当气缸行程采用螺栓及液压缓冲器限位时,限位精度大约多少?正负0.02能达到吗?

网友:
什么东西要求这么高  建议使用私服

网友:
螺栓的磨损是要考虑进去的,时间长了0.02mm的精度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
没图猜不出来。

网友:
应该达不到吧

网友:
正负0.05大概

网友:
我用国一款洋垃圾气动滑台,配有原装液压缓冲器。在一整天的重复定位测试中,杠杆千分表显示值+-0.002以内,气源要稳压。各位大神也可以认为我的表有问题。

网友:
实现是可以实现的,楼上大侠们回答不可以应该不是说达不到,而是长时间运行会有磨损等其他情况,这个就不好保证了

网友:
理论上,机械限位是可以达到的,没有问题;  问题是在安装上,能否保证0.02这个公差, 还有其它的因素;

网友:
短期内认为在0.05内。气压会有影响。

网友:
其实就是死限位精度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刚开始问题不大,后面就不行了,缓冲器要加死挡螺钉,不要用螺栓,死挡螺钉的硬度高,耐磨,螺钉顶部镶硬质合金或者GCr15  淬火58-62

网友:
感觉达不到

网友:
在不磨损的情况下,我觉着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你购买的液压缓冲器的定位精度,厂商样本上应该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