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拧紧机拧螺钉时,工件必须被固定吗?

楼主(2018-04-17):
请教,力矩拧紧机拧螺钉时,工件必须被固定吗?即如果工件没有完全固定(工件被放在一个塑料盒子中,为了方便上下料,没有被夹紧固定,能在一定角度范围内旋转,最后被盒子挡住),会不会影响被拧螺钉扭矩的准确性?

网友:
但拧紧了,有可能取不出来。螺钉头或零件

网友:
不会影响扭矩,但是会影响角度,影响使用寿命。建议做一个固定工装,方便上下零件即可

网友:
汽车起步必须静止状态吗?!

网友:
对扭矩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这样的话,在拧紧时需要人工对工件扶正,因为是2个工件通过螺钉固定在一起,所以你不扶正会导致2工件错位,另一个孔偏了,

网友:
楼主好:
       能不能打100个螺丝比较看看
       初看呢,要看你的拧紧机是否有伺服系统,
       如果只是工厂常用的扭力枪那些,转速越高,扭力差异很明显。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根据力的平衡原理,工件受到扳手的力矩必定还要有另一个力矩与之平衡。这才是工件是否需要固定的力学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