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机器人钣金焊接夹具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近日有个关于机器人焊接方案,如图,无奈没做过焊接相关的工装设计。。。。要焊接的钣金结构尺寸在图上已标出,厚度为1.2mm,要焊接的位置是折弯的边角处。两个钣金工件分别焊,不是焊一起。客户要求用机器人加变位机,人工装夹拆卸,这个尺寸需要用到什么夹具,如何设计夹具?

网友:
设计这个夹具是有点难度,考虑:1.板的变形。2.板的固定。等等。

网友:
坐等解答,学习下

网友A:
吸盘可以吗,钣金是否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可以吗,钣金是否光滑

是光滑的,吸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