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测身高设备求解

楼主(2018-04-18):
求大神告知下自动测身高的设备的原理,尤其是碰到人后立刻收回,并给出位置信号,还有就是其上下移动是电机驱动丝杆的方式么?

网友:
虽然没研究过那东西。如果让我去设计就是步进电机配皮带轮(齿轮带),碰头的地方装一个限位开关。根据步进电机的脉冲去计算移动距离。总行程一减就出来身高了

网友:
超市门口一直看到的

网友A:
拉绳传感器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绳传感器  了解一下

受教了,谢谢兄台

网友:
我用过无接触式的测量仪,应该是最新的,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