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材料

楼主(2018-04-18):
如图,一种夹具中间的塑料过渡套(白色的那个零件)。用在弹性夹爪和待加工的工件之间,利用弹性变形夹紧零件。

待加工的工件材质是黄铜,油性切削液,所以处在润滑条件充分的环境下切削。

对这个塑料套的要求是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耐磨,最重要的是希望摩擦系数尽可能的大,以减小气缸的作用力,求推荐合适的工程材料。

网友:
看实物就是铁氟龙的嘛

楼主:
应该不是铁氟龙的,是ABS塑料的。铁氟龙不是摩擦系数最小嘛,我要摩擦系数大的

楼主:
查了一下,原材料是Delrin,希望有更好的材料

网友:
尼龙PA或者赛钢POM,特别是赛钢,这种料有很好的自润滑性,常用来做齿轮

网友(点评):
楼主要摩擦大的o(╯□╰)o

网友A:
“望摩擦系数尽可能的大,以减小气缸的作用力”,楼主你确定表述没问题吗?这不是希望摩擦力小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易损件来的,就是替死鬼。所以没必要考虑那么多,选择性价比较高的,abs,尼龙,pom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望摩擦系数尽可能的大,以减小气缸的作用力”,楼主你确定表述没问题吗?这不是希望摩擦力小吗

是靠这个塑料件的变形来夹紧工件的外径,靠摩擦力来固定工件的。摩擦系数大的话,夹紧力可以小一些,是这个意思。气缸的作用是提供夹紧力。

网友:
pvc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原材料是Delrin,希望有更好的材料

Delrin杜邦的聚甲醛材料,市面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rin杜邦的聚甲醛材料,市面上很多。

聚甲醛不就是POM嘛

网友C:
摩擦材料,刹车片之类的材料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楼主采用非金属过渡套是为了防止工件刮伤吗?

网友:
感觉这个材料要有一定强度,还要耐磨(不然用不久就要换了),尼龙,聚缩醛,高分子聚乙烯,peek,摩擦力的话内径切几个槽不知可行?

网友E:
聚氨酯怎么样

网友:
热塑性弹性体SBS,就像我们鞋子的牛筋底一样。既有强度,摩擦系数又比较大。

网友:
可选用MC尼龙,与黄铜的摩擦系数可以达到0.57(静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擦材料,刹车片之类的材料不知道行不行

确实是不知道啊,但是刹车片是什么材料啊,由于零件数量不多,不知道好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采用非金属过渡套是为了防止工件刮伤吗?

是的。工件是黄铜的,不能因为夹紧造成划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聚氨酯怎么样

最薄的地方壁厚3mm左右,感觉加工上有些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靠这个塑料件的变形来夹紧工件的外径,靠摩擦力来固定工件的。摩擦系数大的话,夹紧力可以小一些,是这 ...

摩擦力可以通过增加表面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