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直连十字滑台,先选电机还是丝杠,如何计算

楼主(2018-04-18):
(毕业设计求大神指教)希望能详细说明一下! 感谢!

网友:
类似于机床的设计么?

楼主:
嗯 ,差不多,是改造,把一个手动的卧式镗床换成伺服驱动

楼主:
emmm 选丝杠的话 需要已知哪些条件?

网友:
先确定你的功况和寿命要求,电机的丝杆可以同步选。例如速度,丝杆的导程和电机的转速都有关系。

网友A:
我也觉得是丝杆
我现在就在学习这方面知识

网友B:
先确定载荷,选择丝杆直径,选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丝杆
我现在就在学习这方面知识

能具体一些吗 步骤之类的。谢谢 或者简单说一下 设计时哪些是设计的  哪些是要算的。。。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载荷,选择丝杆直径,选择电机

能具体一些吗 简单说明一下步骤。。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一些吗 简单说明一下步骤。。麻烦了。。

十字滑台不是有重量么?台子是用来放东西的吧,他的承载系数是多少?得出你丝杆需要传递的载荷。在重机械手册选用系数。初选丝杆。这时候根据传递的扭矩选合适的伺服电机。校核强度。基本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