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同一个装配体怎么保存不同的状态

楼主(2018-04-18):
SolidWorks同一个装配体怎么保存不同的状态??
就像剪刀闭合和打开两种状态,我记得之前培训SolidWorks软件的时候可以做到在同一个装配体里设置两种状态的,
忘记操作方法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新建一个配置,然后配合剪刀的角度。在不同配置下,设置不同角度。

网友:
剪刀就设置一个角度范围也行

网友:
高级配合里可以约束一个角度范围,保存不同状态没见过

网友:
配置是一个很神奇的操作

网友A:
是不是交替位置视图
插入-工程图视图-交替位置视图-添加新配置-移动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交替位置视图
插入-工程图视图-交替位置视图-添加新配置-移动零部件

好像是这个,我试试

网友:
气缸的默认和伸出配置必须要会。

网友(2022-10-28):
新建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