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连扎是不是五个轧机都是相同?

楼主(2018-04-18):
外型什么的基本都是相同的,只有细节尺寸(轧辊间距等)略有不同。
有没有轧钢板经验的高手

网友:
一样

网友(点评):
但各机压下规格不同

楼主:
言简意赅。高手

网友(点评):
我以前是本钢热连轧一厂的技术员,但那里只生产板带

网友:
对这些不了解

网友A:
可能滚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滚形不同。

轧钢板没有什么形,大平面就ok

网友:
一般是不同的,你图示是窄带四辊冷连轧,工作辊传动,前后机架工作辊直径会有区别。

网友B:
五台设备一样,齿形链传动,钢板轧制是一个拉伸过程,前辊比后辊转速略快(齿形链轮差一齿),上下油缸压紧,非接触测厚。
上下辊必须同步,这是质量保证的重要技术条件。

网友:
有相同的,也有不太一样的,得看轧制的什么材料和工艺的设计要求。比如我们公司的连轧,轧制电机功率和主减速机速比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台设备一样,齿形链传动,钢板轧制是一个拉伸过程,前辊比后辊转速略快(齿形链轮差一齿),上下油缸压紧 ...

我请教下,压紧的时候,上面油缸压,松的时候怎么松?有弹簧么?上滚和油缸不是连一起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轧钢板没有什么形,大平面就ok

但直径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请教下,压紧的时候,上面油缸压,松的时候怎么松?有弹簧么?上滚和油缸不是连一起的把

压紧放松都靠油缸调节,上下辊和油缸的相对位置靠机架,有弹簧提供瞬时辅助回位.油缸和滚筒用滚动轴承连接,循环水冷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轧钢板没有什么形,大平面就ok

怕是这位老铁没见过cvc轧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是这位老铁没见过cvc轧辊吧

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