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下SW有限元分析出来的数据

楼主(2018-04-18):
怎么解释里面的数据,分析出了

网友A:
那你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你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你对材料力学有多少了解

网友:
算例的约束条件,就几乎决定了你想知道的结果。

楼主:
我主要看转台的形变量以及能承受多的重量,这个转盘是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我主要看转台的形变量以及能承受多的重量,这个转盘是铝件

网友B:
你要看变形的话就按照你的理论载荷加载,按第三图的位移就可以看出最大变形的位置和数值是多少。
要说能承受多大的重量,首先你得先查手册或者通过测试知道你用的铝材的屈服极限,然后看应力图中最大应力分布的地方,加大你的载荷直到出现达到屈服极限的应力,这就是你的件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了。
但有一点,你的安全系数要设置正确,得到的最大载荷才能正确。但也仅仅是理论载荷,是不能直接拿来应用的,要经过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看转台的形变量以及能承受多的重量,这个转盘是铝件

变形量是1.4x10^3,有点吓人,达到米了,我怀疑的我的眼睛了。

网友:
应该是材料或者是载荷给错了吧

网友:
强度冗余,刚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变形的话就按照你的理论载荷加载,按第三图的位移就可以看出最大变形的位置和数值是多少。
要说能承 ...

嗯嗯,我已近搞明白了,在网上专门看了一下SW有限元分析的课程,基本已经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