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米*4米大型切割平台的平面度问题

楼主(2018-04-18):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2米*4米大型切割平台的平面度问题。

       现在做了一个切割平台,样子和我们普通办公桌一样,平台宽度2米,长度4米,要求平面度0.2mm。

       现在的做法是:做好一个桌面平台,台面板用一块10mm的铝板锁上,然后用很多顶丝(60个左右顶丝)慢慢调整工作平台的平面度,直至调整到平面度为0.2mm为止。这种做法的问题非常多,第一:工作平台调整非常费时费力。第二调整好的工作平台不方便运输,运输费用非常高。第三,平台到客户那边后很难进工厂,要扩门或者敲墙才能进去。

        所以现在想改成模块化方式,将2米*4米的工作平台分成4-8个平面,底架分3-4个部分,然后由4-8个平面拼接成一个大的工作平台。要求1:方便运输,每个模块单元体积小。2:能够快速拼接定位。3:能够方便调节平面度,调节螺杆顶丝等尽量少。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和经验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做平台的厂家让他们给做成平面度合格就可以,2*4的平台应该能保证你只需要在平台的底座上安装调整楔铁调整水平就行了,
如果做成小块的能让你调整到怀疑人生

网友(点评):
做成小块的确是最不可取的做法。

网友B:
落地镗床和移动龙门铣床的工作台,都是一块一块拼接的。

网友C:
分成小块调整起来很麻烦,如果客户对平台的精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一整块才可以保证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做平台的厂家让他们给做成平面度合格就可以,2*4的平台应该能保证你只需要在平台的底座上安装调整楔 ...

精度要求0.2mm,主要是大平台运输不方便。就是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和进入客户工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落地镗床和移动龙门铣床的工作台,都是一块一块拼接的。

一块不好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成小块调整起来很麻烦,如果客户对平台的精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一整块才可以保证精度的

总体精度要求不高,保证0.2mm左右就可以,做出小块是方便运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0.2mm,主要是大平台运输不方便。就是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和进入客户工厂问题。

分块不要太小,最好是分成4块就行了,1*2米的就可以了,分的太小调整很麻烦,分成4块基本上调整点都在外部,容易调整,运输方面应该也可以了

网友(2018-06-04):
20个丝 ,我们这东西可以做到,不知道你们的平台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参考参考下我们这东西

网友:
这种大家伙分成小块调平面度搞死你,一般都做成整体龙门铣,平面度0.2问题不大,问题是厚度一定要够,平面度0.02上导轨磨床磨,磨完电子水平仪检测

网友:
做成4块,每块4点调整,不是太难吧?. A% i3 q! V' t4 B: U

网友(2018-09-14):
用刀口尺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