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式液压马达常出现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8-04-18):
齿轮式液压马达是液压马达的一种,它结构简单,输出转速高,抗污染性能好;那么当它故障时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齿轮式液压马达在使用时会出现以下故障:
一、油封漏油:产生油封漏油的原因一是泄油管的背压太大,泄油管不畅通;二是马达轴封(油封)质量不好,或者选择错误,或者油封破损而漏油。
排除方法如下:
(1)泄油管要单独引回油池,而不要与液压马达回油管或其他回油管共用;
(2)泄油管通路因污物堵塞或设计过小,弯曲太多时,要予以处置,使泄油管畅通;
 二、噪声过大,并伴之振动和发热
产生原因如下:
(1)系统中进了空气,空气也进入齿轮液压马达内:
(2)齿轮马达本身的原因:如齿轮齿形精度不好或接触不良;轴向间隙过小等。
排除方法如下:
(1)清洗滤油器,减少油液的污染;
(2)尽力消除齿轮液压马达的径向不平衡力和轴向不平衡力产生的振动和噪声。
三、转速降低,扭出扭矩降低
    产生原因:
(1)液压油泵的供油量不足,液压油泵因磨损和径向间隙增大、轴向间隙增大,或者液压油泵电机与功率不匹配等原因,造成输出油量不足,进入齿轮液压马达的流量减少;
(2)液压系统调压阀(例如溢流阀)调压失灵压力上不去、各控制阀内泄漏量大等原因,造成进入液压马达的流量和压力不够;
(3)油液温升,油液黏度过小,致使液压系统各部内泄漏量大;
排除方法:
(1)排除液压油泵供油量不足的故障,例如清洗滤油器,修复液压泵,保证合理的轴向间隙,更换能满足转速和功率要求的电机等;
(2)排隙各控制阀的故障,特别是溢流阀,应检查调压失灵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排除;
(3)选用合适黏度的油液,降低油温;
四、齿轮马达最低速度不稳定,有爬行现象
产生原因:
(1)系统混入有空气,油液的体积弹性模量即系统刚性会大大降低;
(2)液压马达回油背压太小,未安装背压阀,空气从回油管反灌进入齿轮液压马达内;
(3)齿轮马达与负载连接不好,存在着较大同轴度误差,使齿轮液压马达受到径向力的作用,从而造成马达内部配油部分高低压腔的密封间隙增大,内部泄漏加剧,流量脉动加大,同时,同轴度误差也会造成各相对运动面间摩擦力不均而产生爬行现象;
排除方法:
(1)防止空气进入液压马达;
(2)在液压马达回油处装一个背压阀,并适当调节好背压压力的大小,这样可阻止齿轮马达启动时的加速前冲,并在运动阻力变化时起补偿作用,使总负载均匀,马达便运行平稳,相当于提高了液压系统的刚性;
(3)注意液压马达与负载的同轴度,尽量减少液压马达主轴因径向力造成偏磨及相对运动面间摩擦力不均而产生的爬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