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滚珠丝杆和电机

楼主(2018-04-18):
怎么样确定滚珠丝杆和电机,求计算案例公式

网友:
为什么这类贴子很多,难度在学校没有学习相关的知识吗?不能自己先百度一下,把看不懂的地方提出了。

网友:
丝杆的计算较复杂不是一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你可以找本丝杆样本看看,上面有写的。伺服电机就比较好算,扭矩、转速、功率,如果还涉及到加减速度就再看转动惯量。

网友:
一般样册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2018-05-24):
随便选,都是凭感觉的,说的好听点就是凭经验,真要是去一点一点计算,会很复杂的,至少非标干了5年多了,没见人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