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需要干径向孔,如何节约成本

楼主(2018-04-18):
有些工件需要干径向孔 现有的机床自带的角度头都是5度5度调的 其他角度需要单独拿出一个机床加工这些工件 浪费产能增加成本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或者什么机器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上个分度精度更高的分度盘

网友:
车削中心,带分度的,精度0.01度,但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数控车铣复合就可以完成加工

网友:
量小的话怎么都行,量大的话上车铣复合中心好点,就是外协加工价钱也不会太贵的,

网友:
如果工件大小合适,把件压在镗床工作台上。用镗杆钻、扩。得到的是径向孔----这要量高度
如果是圆周上有一圈孔,就要量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