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热处理

楼主(2018-04-18):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45号钢加工了几个压板,要求能频繁的反复松开压紧,HRC多少度合适?谢谢

网友:
看工况调质就行吧.T265

有表面要求可以加个表面淬火,C42

网友:
不冲撞的换调制处理应该就行了,表面可以镀铬。

网友:
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