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管上开斜槽画法咨询

楼主(2018-04-18):
各位好!我有个零件需要在一个圆管上开一个斜槽,需要斜槽加工时刀具中心始终是正对轴心的。
下图是我在基准面上画斜槽后直接拉伸切除的,这样话斜槽截面是不对准轴心的。
后面试了一下扫描切除,不过还是画不好,想请各位帮忙看看怎么画才好,谢谢!

补充内容 (2018-4-19 23:47):
按照各位的画法,发现包覆蚀刻是最接近我的想法的,扫描切除倒圆角的方案后面发现中心还是没有对准圆管轴心,扫描的截面画的有点问题。附了一个图在19楼,这个槽是用来导向的,圆管里面会有一个环做轴向运动。

网友A:
是不是类似矩形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类似矩形螺纹?

类似那种切口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在钣金展开上面加工槽口,再卷成筒呢?

网友C:
1.腰型槽在圆柱面上做投影曲线+这个投影曲线向心点——做 放样曲面
2.切除—使用曲面—选择 第一步里面的放样曲面—确定
3.隐藏第一步里面的放样曲面

在此前我也没关注过这个问题,这个是我刚想的办法,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这么画,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
你应该先在外园表面建立螺纹线,然后再画一个截面来扫描切除。

网友:
笨方法:螺旋线-扫描切除-倒圆角

网友C:
螺旋线扫描加圆角是一种方法,我细想才发现我第一次讲的方法不符合你标题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螺旋线扫描加圆角是一种方法,我细想才发现我第一次讲的方法不符合你标题的意思。

用包覆中的蚀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腰型槽在圆柱面上做投影曲线+这个投影曲线向心点——做 放样曲面
2.切除—使用曲面—选择 第一步里面的 ...

轴线上的应该是一段线段吧,毕竟是斜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包覆中的蚀刻可以吗?

蚀刻效果看起来一样啊

网友F:
管壁上开斜槽-切除拉伸,垂直于面。

管壁上开斜槽-放样切除,聚焦于点。
两种方法,作图顺序详细列出,你要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在钣金展开上面加工槽口,再卷成筒呢?

这个想法很灵性啊,不过我钣金没怎么用过,常规钣金零件我也是拉伸的。。。有时间再研究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线扫描加圆角是一种方法,我细想才发现我第一次讲的方法不符合你标题的意思。

谢谢,我之前没想过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蚀刻效果看起来一样啊

蚀刻这个功能我还没用过,之后研究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壁上开斜槽-切除拉伸,垂直于面。

管壁上开斜槽-放样切除,聚焦于点。

第一个方法拉伸切除出来的应该的圆角,圆心轴线应该没有穿过圆管的中心吧?
放样功能我用得比较少,还没试。
谢谢了,有空我研究下,现在用扫描切除加圆角应该可以达成。

楼主:
里面有个环在轴向运动的时候按槽的导向有一个旋转

补充内容 (2018-4-20 08:19):
装配的时候导向槽和那个轴画几次都没办法相切约束

网友(2019-03-18):
楼主,有没有找到方法啊?我这边有类似的应用,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找到画法啊?我有类似应用想请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