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为什么绘图区右边的隐藏菜单是英文的?

楼主(2018-04-18):
如题?其他的命令这些都是中文,就右边的什么solid works资源里都是英文,有解决的办法吗?看着好难受

网友A: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注意如果没有Installer项,需要自己手动创建;
3.点击“编辑”菜单,新建项“DWORD(32位)值”;
4.修改名称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单击“回车”确认;
5.在右侧选中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并右键单击“修改”;
6.将数值修改为1,然后修复solidworks,修复完成将项值改为0,然后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A:
SW官方解释如下:
病因如下~~~~
     Microsoft KB3072630 发布于2015年7月14号,安装或者升级KB3072630会导致微软与SOLIDWORKS冲突,
最终引起SOLIDWORKS的不稳定。微软的更新改变了 Windows Installer,
进而阻止了SOLIDWORKS正确的执行安装(新安装,修改/修复,更新或者卸载)。
我们正努力的致力于尽快在SOLIDWORKS2015和2016中修复这个问题,
然而修复过程中请参阅以下内容以防止和改正冲突引发的不稳定。
受影响的软件SOLIDWORKS 2011 - 2015, 和 SOLIDWORKS 2016 beta。

症状
不稳定可能会发生在软件的多个不同的功能领域,因此以下列表未必完整。已知的症状是:
工具菜单中插件列表中丢失插件
开启SOLIDWORKS或者打开文件时显示错误"不能加载SOLIDWORKS DLL:GdtAnalysisSupport.dll"
录制,运行或者编辑SOLIDWORKS宏文件时出现崩溃
使用方程时不稳定
开启SOLIDWORKS或者SOLIDWORKS Explorer出现错误: "DWG 文档管理器库文件无效或者丢失"

网友:
资源菜单是英文的情况我遇到过多次,并且点击时无反应,都是用上面的方法解决的,这个方法也是在网上搜到的,在此谢谢找出这个解决方法的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 ...

谢谢  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官方解释如下:
病因如下~~~~
     Microsoft KB3072630 发布于2015年7月14号,安装或者升级KB3072630 ...

谢谢提供帮助   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 ...

我是win10系统,这个DWORD值是选择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win10系统,这个DWORD值是选择32位的还是64位的?

我是Win7 64位系统,按照32位修复的。win10的不清楚。

网友(2018-06-13):
多谢层主发的解决方案,@幽灵之血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不一样,但是用您的方法也解决了。赞一下,@幽灵之血

网友(2023-10-30):
我是win10系统,这个DWORD值是选择32位的还是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