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簧和压簧的问题

楼主(2018-04-19):
能不能设计一个弹簧既能压又能扭?请各位老铁帮忙

网友:
扭簧和压簧属于不同类型的弹簧,扭簧是承受扭转力矩的,而压簧是承受沿弹簧中心线方向的轴向压力。另外扭簧和压簧的应用场合也不同。

网友:
试一下橡胶弹簧

网友:
可以在压簧内(外)再放一个扭簧。

网友:
扭簧跟压簧受力状况不一样,不好弄

网友:
看下实际工作状态

网友:
如果受力范围不大的话,可以订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