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具直径检测方法

楼主(2018-04-19):
        加工中心在加工后的模板孔会小或者沉孔会浅,刀具有磨损,现在想有什么设备可以安装在机上,加工后直接测量刀具有木有磨损。安装了波龙的检测仪,根本检测不了,需要给出一个下刀值才能检测,刀具都磨损了怎么给?所以波龙的对刀仪只适合Z轴,刀具直径没法测量,那位大神有经验,推荐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
刀具直径检测是应该是可以做,把z轴的检测改为x轴检测呗,没有做不了的设备,只是费用的问题,目前楼主说的这种设备是没有见过,见过的也就是楼主说的z轴检测,建议,楼主不妨做个刀具使用寿命记录,以后做到多少件就直接换刀

网友:
用激光检测直径

网友:
现在的检测原理是什么,能达到什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