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产品的滚动定位问题

楼主(2018-04-19):
        一个带有外六角的产品,自动滚落以后的定位(重心在外六角上,承接定位需放在外六角上),要保证产品中心轴与车床的中心轴重合,这个承接产品的工装需要怎么设计,才能保证每次滚落到同一位置。

外六角产品

外六角产品

网友A:
外六角是不是有很多规格啊,一种的话做一个圆孔夹具就行了吧

网友B:
条件不足。

尺寸、材质、表面精度、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六角是不是有很多规格啊,一种的话做一个圆孔夹具就行了吧

对,有多种规格的,因为设备不涉及机械抓手,所以最好能做到自动滚料后产品中轴线能直接对准机床中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足。

尺寸、材质、表面精度、加工精度……

主要涉及自动滚料定位问题,滚落在定位工装上后产品中轴线与机床中轴线重合,中心偏差最多不能超0.2mm!具体的加工精度加工尺寸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六角是不是有很多规格啊,一种的话做一个圆孔夹具就行了吧

最主要是不能确定外六角定位工装的型式,只要考虑相同产品的定位就可以了,要保证相同产品每次滚落后产品中轴线都能直接对准机床中轴线,偏差最多0.2mm!

网友C:
在机械自动化中,靠重力去实现需要的状态,还是不稳的,而且这个产品外形还是六角的,建议增加气动导向后,再夹紧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涉及自动滚料定位问题,滚落在定位工装上后产品中轴线与机床中轴线重合,中心偏差最多不能超0.2mm! ...

不知道外形尺寸,就不能确定内定位方式是否空间足够,材质和重量不确定,就不知道分选槽是否合理。如果不方便提供数据,那本人没办法提供具体的方案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械自动化中,靠重力去实现需要的状态,还是不稳的,而且这个产品外形还是六角的,建议增加气动导向后, ...

如果是圆形的那一个V型块就可以定位,这个外六角确实没法定位。像您说的,确实只能增加外力去实现最终的导向

网友:
先用震动排料器排成一个方向,再采用三爪形式,每个爪都是滚动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