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力偶矩与扭矩

楼主(2018-04-19):
外部的扭矩叫转矩或者叫外力偶矩,内部的叫内力偶矩或者叫扭矩。根据这句话是不是说,皮带轮驱动轴转是外力偶矩,而轴驱动皮带轮就是扭矩,对不对?M=FXd

网友:
外力偶矩/  扭矩  研究对象不同,叫法不同。

看你要研究哪个物体

网友(点评):
能够分析一下嘛 两张图都是键连接

网友: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整糊涂了。。。
先不说概念,貌似只是叫法的事。
第一张图应该是对的
第二张就不一定了。轴是主动的M,这里的举要通过键等转移到那个轮上。那个轮要是连接的链条、皮带、钢丝绳啥的,柔性体钢化处理,上面和下面分别有个F。这个时候,假如第一张图示从动的,按你的意思,等径的传动,扭矩还变了。要是那个轮是带着连杆的销啥的,只有一侧F,就是对的。

网友(点评):
到底对还是不对

网友(点评):
...楼下说的对。。。带、链条,传动的时候,一个是松边。。。。只有一个F。

网友:
不管轴还是带轮作为主动件,扭矩都为M=F*L/2,
带轮哪来的力偶拒。带轮一边是紧边,另一边是松边。依靠带与带轮的摩擦力来传递功率。摩擦力的合力也只有一个F,还要克服带的离心力的影响。没必要去算清楚。
设计带轮都是根据传递功率或者扭矩,在查手册,什么型号的带,单根可以传递的功率。再来计算的。

网友:
第一张图错了,力矩就是F×L/2

网友:
第一张图错了

网友:
力偶矩,力偶的矩,力偶是什么,没力偶哪来的矩
力矩不是力偶矩
你先搞清楚什么叫力偶吧

网友:
皮带设计建议查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我觉得力偶矩大小=力矩大小,第二图圆盘力矩大小是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