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运行SW2016压力有点大,求指点怎样升级?

楼主(2018-04-19):
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8-4-20 15:17):

电脑型号        X64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7500 @ 3.40GHz 四核
主板        华硕 EX-B150M-V ( 英特尔 Xeon E3 - 1200 v6/7th Gen Intel Core/DRAM Registers - 591F - 100 Series/C230 SeriDB) )
内存        16 GB ( 金士顿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三星 SSD 750 EVO 250GB ( 250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 2 GB / 影驰 )
显示器        三星 SAM0D1A S22F350 ( 21.7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887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华硕

网友:
配置可以了

楼主:
这是显卡

网友:
就这个配置基本可以运行了,显卡1050的吧。如果你觉得要升级可以吧CPU换成i7 87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呢

楼下 上图了

网友:
不是配置吃力,是这个显卡是专业游戏显卡。
前段时间我公司就买了这个型号的回来。
SW官网没有这个型号的驱动。不支持这个显卡。

网友:
台式机足够用了。

网友:
台式机绝对够了一点不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 上图了

2G显存可以了

楼上说显卡是游戏显卡没错

但是不影响使用SW,我的是1050Ti

可以的话,可以升级一下CPU

网友B:
和我的来比,你的配置好很多呀,我用SW2016无任何压力,前几天论坛也有人问,我发了我的配置截图,也有人说我这个配置不行,问题我用的就是没问题啊,难道我用的是假的SW2016,不过确实不是正的

网友:
装配里不拖着跑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做零件,出图还可以。不过曲线的多了就开始卡了。还是专业绘图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来比,你的配置好很多呀,我用SW2016无任何压力,前几天论坛也有人问,我发了我的配置截图,也有人说 ...

主要看用来画什么图,以前我上班的地方电脑配置也不差,工装,模具,产品组装都很流畅。有次别人发了个洁面仪,表面硅胶的,全是阵列的曲面凸起,修破面的时候把电脑卡住了

网友:
你看看同价位的绘图卡,丽台(LEADTEK)Quadro K620 2GB DDR3/128-bit/ 29Gbps 专业显卡

楼主:
补充了一下

网友(2020-06-14):
ACE气撑软件能不能发我一份吗,
1066464002@qq.com
多谢大侠

网友:
没啥升级的前途,直接换台主机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平时打开的是多少个零件的装配体,用的是solidwokrs软件哪部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