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压板下面是弹簧么,什么用?

楼主(2018-04-19):
这压板下面是弹簧么,什么用?

网友A:
是弹簧。避免螺母向下拧的过程中压板中间被压弯产生变形。

网友(点评):
弹簧的刚度能抵制变形?那有当老师的天天向学生学习的?不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B:
螺母放松后,压板弹出,方便拆卸。有这个可能。或者是防止下面螺母松动。

楼主:
嗯。大概就是这样吧

网友:
在火车轨道,及桥梁上通常会用这样的结构, 作用减震,防止紧固件松掉,或者时间长断掉;

网友:
防止加工时工件震动导致螺母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母放松后,压板弹出,方便拆卸。有这个可能。或者是防止下面螺母松动。

螺母放松后,压板弹出,方便拆卸。是这个作用。

网友:
方便装工件,没有弹簧你要抓住压板放上去,有弹簧只要推过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弹簧。避免螺母向下拧的过程中压板中间被压弯产生变形。

这个理由大概站不住脚吧,压板一般都挺厚的,不至于变形。放松那个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理由大概站不住脚吧,压板一般都挺厚的,不至于变形。放松那个靠谱。

嗯,你说的对,上午没注意看左右两边。如果去掉弹簧就容易理解其作用了,弹簧的作用应该是在拧螺母的过程中增加螺母与压板之间的摩擦力,进而增大螺母与螺栓的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说的对,上午没注意看左右两边。如果去掉弹簧就容易理解其作用了,弹簧的作用应该是在拧螺母的过程 ...

嗯嗯。

网友:
减震防松

网友:
依我看是右边有球头柱塞,需要旋转,所以加了弹簧这种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