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断刀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18-04-19):
请发挥你的想像列举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楼上两位.....

网友A:
深孔钻时,钻头工作温度比较高,冷却不充分;
铁屑排出不顺畅;
.........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吃刀量大,造成扭力太大,钻头扭断

网友:
材料过硬,刀具磨损;或者是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孔钻时,钻头工作温度比较高,冷却不充分;
铁屑排出不顺畅;
.........

与油压的关系大不大?

网友:
刀具厂家应该会给你比较全面的经验。

网友:
我们是做深孔刀具的,可以微信聊点具体的wangkunfangyuan

网友:
深孔钻要用带内冷的那种,油压越大越好,φ5左右用80Bar压力是可以的,断刀就是应为排削不畅造成的,和冷却液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另外机床的精度也会有点影响吧

网友:
谈谈个人看法,我用深孔钻主要是曲轴加工,QT800,42cr的,两种材料的,D5mm,D6mm,20倍径的,孔深93吧,具体记不住了
用的设备小日本的,不二越的,有MQL,也有监控,OSG,山特,瓦尔特,株洲,姑铃,三菱,阿诺,
osg的最佳,瓦尔特的也可以,
一般遇到的问题就是扭矩报警,设备你要看看是否硬件有问题(主轴轴承磨损)跳动不佳,还有就是MQL是否好用,压力是否ok(0.6-0.8Mpa),还有就是产品材料是否稳定,刀柄也要看哦。。。。别用夹套的哦。。。我们液压的。。。。
在一个就是深孔前面的工艺是否合理(我们1,铣平2,预定心3深孔),有时候1和2 就混合了(这不建议的哈)

能想到的就这些了,还有就是  棒料的内冷孔太小也不行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排削问题,使用专用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