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亚克力板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8-04-19):
这个亚克力板该怎么加工呢(t10,槽深6)

网友A:
多大尺寸啊,没有尺寸怎么说怎么加工。立铣应该就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尺寸啊,没有尺寸怎么说怎么加工。立铣应该就能干

外形:140x30x10  mm槽:80x18x6    mm

网友:
槽都是直角,又不能放电,这个估计不好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形:140x30x10  mm槽:80x18x6    mm

如果所有角都是直角,就只能是钳工清根,如果是小圆角也可以,那立铣就可以加工,然后上小刀清根

网友:
CNC加工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个R0.5的圆角,手工清一下就OK了。。。为什么要用亚克力?透明?

网友B:
这干嘛用的,加工需要内直角处铣刀钻孔或者倒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干嘛用的,加工需要内直角处铣刀钻孔或者倒圆。

直角也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并不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角也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并不是不可以

想办法都可以找到处理的办法,但主要根据实际情况节约成本和时间啊,所以我问他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板材还真的不好买  市场上一般5MM以下,这个估计得弄棒材加工了

网友:
拐角能倒圆的话能用铣床
加工

网友:
开模注塑

网友D:
亚克力板设计成这样是没法加工的,不如在直角边处增加几个清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克力板设计成这样是没法加工的,不如在直角边处增加几个清根吧

可以的!精雕加工,铣床收尾!可以做直角的,不需要清根!